这台显示器怎么了?

楼主(2008-03-30):
联想LXB-F17069显示器,CPU56A1125-120 24C04  TDA9116 不论待机还是开机绿灯常亮(待机应为橙色),黑屏行场扫描没有输出,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电压是多少,参考机型LXH-GJ769各主电压如下()内为故障机,75V(70)  63V(51)  7V(4.3)  15V(10)  -12V(-7),电源部分元件经过检测代换没发现故障,TDA9116也带换过,存储器重写了数据,VS  HS信号正常,12M晶振频率正常两脚电压为1.8v  0.85V,复位端电压4.3V。SDA  SCL均为4.3V,是不是cpu坏了希望各位师傅给看看。
参考电源如下:
个别元件在电路中省去了,编号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亲做才得哟好好查这电路电压

网友:
有次碰到 按键坏了 :D :D

网友:
谢谢大家 按键已经断开了,至于电源检测好几回了,该换的也换了。

网友:
消磁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换晶体试下先

网友:
消磁继电器打开就不会关了,测过晶振频率12M ,正常呀?

网友:
I2C没有工作,把尾板SCL,SDA断开试下,灯丝电压不对把视放供电断开

网友:
消磁继电器有吸合声吗  有   是否连续

网友:
继电器可以吸合,吸上去就不下来了,灯丝电压只有4.3V,主电源UC3482  各脚电压如下(1)3.26V(2)2.43(3)0.33(4)2.09(5)0(6)0.4(7)12.6(8)4.86,6脚电压异常怎么也升不上去,不知道该电压还会有谁控制,与电源有关吗?是不是整机启动后电压会上升?待机指示灯为什么不变色?是不是应该换换cpu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故障,不过经常在AOC以及AOC代工的机器上出现,12V被拉低到只有8V左右,灯丝电压被拉到4.3V,故障多数是出在12V电压这路当中,你可以尝试把12V输出断开,我经常碰到AOC机器这样的问题,部分是场IC(TDA8172)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