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i848ml 无法安装xp

楼主(2008-03-30):
ga 8i848ml 无法安装xp
提示:acpi不兼容?
之前可是安装上去了,然后用了两天,忽然系统突然重启动,反复如此,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各位大哥帮忙!
起初是usb没反应了,先是不是识别,然后干脆没反应。
重装系统xp,没问题了,可是系统莫名其妙挂机,自动重启,就像热启动一样,然后今天干脆启动不了,一到启动画面就重启。
想想重装xp,发现说acpi不兼容,不然安装!!
请教,和我第一次装xp后安装ie7.0有关么?
不确定是否装了sp2补丁

网友:
用GHOST版本试过吗?可能是双内存条的原因吧?

网友:
ACPI是高级电源管理模块,你可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2008-11-19):
排除电压低后。就是南桥虚焊 以前碰见过 加焊风险挺大。开机有时会烧北桥。

网友:
拆开机箱看看是不是cpu的风扇的问题,影响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