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的本怪病

楼主(2008-03-30):
p3 本没有3.3和5 但点亮了一次 再没亮过 量电感对地电阻 5.5欧 16伏电流0
用了一下短路发热的方法 在5伏电感加 3伏 没有明显发热的(没感加太长时间10秒)
最开始就是换硬盘 不亮了 但为什么有短路还 亮了一次 短路能自恢复?
芯片有max1644 请高手帮吗分析
芯片
硬盘

网友:
请教 还有简单点的 短路排除方法吗 谢谢

网友:
你先看看隔离过来电压没有!
:)

网友:
电感发热法是比较使用的方法,找不到明显发热的并不说明不存在短路...
感觉楼主思路不是很清晰。
是没有5V_always和3.3V_always,还是没有5V_run和3.3V_run?
max1644是2级电源管理芯片(5/3.3 -> 3.3/1.2)。在它之前还有1级电源管理芯片(VBAT -> 5/3.3)

网友:
楼上的对笔记本的上电时序了解得很清楚哦

网友:
谢谢 各位高手的指点 这几天没到出时间看 有空解决后反馈意见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