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500m 不充电维修思路

楼主(2008-03-30):
DELL INSPIRON 500m  不充电 因为机这样用了很久了 所以电池早没电了,但是电源适配器插上的时候充电指示灯会亮 可能是那些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坏I/O 先检查电源和电池 再查充电线路 都排除了就是I/O坏

网友:
是闪红灯吧,电池被锁,我以前想校正电池,结果过放电,搞坏几块电池,不过可以用软件解锁,就是vip论坛里说的那个软件
,哎,dell是好,就是由众多的与众不同,别的电磁过放电都能恢复容量,可能是小日本代工的缘故吧,强烈鄙视小日本的技术封锁。

网友:
I/O问题,或者是电池极度放电已经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