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天虹815ET主板支持多大的内存?

楼主(2008-03-30):
天虹815ET主板支持多大的内存?什么型号?

网友:
你是问最大支持内存吗,815的主板给它上个512的也就差不多啦!!!!!!

网友:
一般来说815都是上512的,没听说过可以上更多的了。

网友:
512内存是指,一条SD512?还是两条256mSDR PC133 的条子?是单面还是双面?

网友:
单面256上2条。。单条512的双面 、单面都无所谓。。不过双面的稳定性会更好点

网友:
815的主板上到512应该可以吧,1g的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
那要看你的板子,是什么内存的了,如果是SD的想上大的也没有

网友:
815的板只支持sd pc-133 512mb的内存

网友:
815的板子最大只能上到512M内存。。。。

网友:
815的板子最大只能上到512M内存

网友:
815的板子一般设计支持2G的内存,还要看插槽有多少,一般最少支持1G的,我这个板子有三个槽,说是能支持1。5G,但是我最高上了256+256+128,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08-10-21):
815主板受芯片组的限制,最大只能上到512M。
即使查了1G或更多的内存,在系统里和BIOS里都只认512M。
没办法,这是Intel搞的鬼。

网友(2008-12-06):
很多人都在寻求破解815的512限制,但从来没有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