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棘手问题

楼主(2008-03-30):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机 老大来不及搞就仍给我了 型号给忘了 症状是静态0.00-0.01跳 按开机键没反映 测得发现开关脚无电压
目测发现TBS芯片有虚汗 加焊后 静态0.03 按开机键还是没反映 开关脚还是无电压
CPU附近有3块供电芯片分别是1999 1987 1845(请问都管什么的)测得芯片周围有3。3和5V
我还发现TBS芯片附近有几个电容短了 摘了之后量是好的。 完全没思路,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

网友:
测电容短路了拆下来是好的那板子上的好的还是短路的? 请楼主讲明白 不要夹杂自己的想法 发实际情况说出来大家才可以帮你参考 要不容易误导别人  是不是  呵呵

网友:
恩 不好意思 摘了是板子上短啊~~~~~~~~~~~~~~

网友:
既然开机脚上没电压,怎么能开机呢?就顺着这条线查下去。
板子上也不一定有短路,你用金属刷把板子刷一遍,也许短路就不存在了。

网友:
1999是产生3V5V电压的,1987时产生CPU电压的,1845是产生1.5V1.25V的。

网友:
既然开机引脚上没电压就该先解决这个问题,顺藤摸瓜找到供电原始端。有电压不能开机就该测量开机时有无低电平送入开机芯片,如果有,还不能认为是开机芯片故障,要看看提供开机芯片工作环境是不是完好,如果完好才能确定是开机芯片故障,老机器很有可能是开机芯片脱焊,先补焊。我最近碰到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开机引脚有电压,按下开关无反应,短接两点可开机,故障找到。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上的
新手犯的错误我一个都没拉下 相信犯过以后就会注意了 我明天就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