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陶瓷电容1KV103能否用 1KV104代替

楼主(2008-03-30):
高压陶瓷电容1KV103能否用 1KV104代替

网友:
晕啊,两种容量,为什么非要代替,而且都好找,如果是高频滤波,可以,但是你要记住10X3不等于10X4

网友:
我用 在电源里的,找不到103的

网友:
电源里的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滤波用是OK的, 如果是频率相关就不行, 如定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