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色问题

楼主(2008-03-30):
显示器偏色,没有接上主机数据线进行自检时,发现没有红色,量得显像管尾板中红色脚电压比绿色和蓝色高(40V)
请教各位高手出招啦

网友:
查信号线(R,H ,V)与尾板是否接触良好,还有视频通道及未级视放部份是否虚焊。

网友:
肯定是尾板有问题呀,把末级视放的红输入脚的电压与绿红或蓝色输入的电压,如果相差大的话,就检查预视放(小信号处理电路),如果差别小就检查末级视放,或代换视放集成块。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电子管的管座松了,我现在是用两根线拉尾板才行,
想找个好的彻底的方法!!!!!!(也没有虚焊)

网友:
如果是显像管的管座松的话,最好换一个新的,也不贵一个管座两三元钱。

网友:
不过好像好难换的,连着高压包的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