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057典型故障I/O 83627HF

楼主(2008-03-30):
开机诊断卡一亮即灭
待机情况下
开机键 5V
ATX9脚通MS-5 12脚
开机键进I/O 61脚 5V
绿线进I/O 72脚5V
I/O 73脚 3.3V 不正常(正常0V)有时为0V
I/O 67脚 0V
上负载强开
内存电压3.3V(DDR应该是2.5V吧)
查供电管G D端进 MS-5
其他供电正常
上CPU 内存
代码走C1不变
是那里故障造成不触发
强加点走C1是内存烧毁还是那里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有短路,C1是不过内存。。。。。。。。。。。。。。。

网友:
ms5 有问题 换下试试, V星主板的通病.

网友:
"ms5 有問題 換下試試, V星主板的通病."

ms5 是啥?是ic? 還是? 應該如何得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fromuser=成发音响
我也想知啊。有时就是这样,小小一点东西,也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
内存供电3.3V正常么?是不是高了。

网友:
新手区看帖去!

网友:
LZ,我实在搞不懂你想要说些什么!!!!
提问最好按照容易看懂的格式发帖
如:

故障板型号:
故障现象:
处理过程1:                       结果
处理过程2:                       结果
处理过程N:                       结果

网友:
太好了,谢谢搂主! :) :)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I/O无问题
查COMS电路发现 跳线挑错以至于强开机走C1(跳线错误不是应该不开机的么?经验呀!以后大家注意了)
跳回正确位置后刚开始还是加点就断。在一次强开过程中无意间忘记插电源4口12V供电线,造成南桥起热,有惊无险,等再次开机时发现故障居然莫名的好了。
至今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测试了2天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很粗心啊 有时很多能修好的主板就是这样报废的

网友(2008-05-20):
跳差线这都是由于自己对维修主板半懂半不懂再加上粗心大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