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Q2040有待机电流,开不了机?

楼主(2008-03-31):
COMPQ2040笔记本,有待机电流,开不了机?换了1632和3421还是开不了机。电源接有电压18。5V的。
请指教。谢谢。

网友:
看看南桥是不是好的,我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换的南桥!

网友:
首先要检查电源板上是否有2。5及3。3V输出。
3。3V受2。5V控制,也就是说,先要有2。5V,然后1632才会有3。3V输出。
该机电源板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