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登XFX 845D-AV5 主板无声音

楼主(2008-03-31):
博登XFX 845D-AV5 主板无声音,板载集成AC97声卡,一开始只有一个喇叭发出沙哑的声音,音频线动来动去就无声音了,重装驱动也无效,音箱是好的, 有时偶尔还会死机,如果是跳线问题,因是旧板,8针跳线不知如何区分,还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教一下如何解决,多谢了?

配置:
P4 1.7G CPU
KINGSTONE 256M DDR266内存
速配6100 32M显卡
80G 迈拓硬盘

网友:
接主板上的F-OUT试一下吧.1-MIC,2-地,3-MIC-VCC,4-无,5-FL,6-FR,7-无,8-空脚,9-SL,10-SR.如果没声就应该是声卡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时间长氧化造成的,可以用跳线帽屏蔽掉左右声道,将音响输入接入后面插孔来判断是否声卡损坏!

网友:
在该主板上未找到2楼说的F-OUT10脚插针,只有CD-IN,AUX-IN,VIDEO-IN三个四脚插针,三楼能说的再清楚点好吗?多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