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GJ17L3黑屏维修 联想LXH-GJ17L3高压板维修

楼主(2008-03-31):
此机器出现故障一般是:能正常显示约10多秒钟、然后黑屏, 能正常开机和关机、开机后黑屏。
拆除方法:拆开盖,拆掉屏四周的螺丝(四个螺丝)、然后将屏线那里的铁皮取下、然后将屏线把下来,然后将灯管的四个插头都把掉(灯管插头不区分正负、不分左右,插头反过来是插不进去的,不用担心)。将高压板的四个螺丝拆掉,取下高压板。
维修方法:
懂电路维修:更换两只C5706和一个或两个高压线圈(先换一个、即烧掉C5706那组高压线圈、如果还是用几秒钟黑屏、就将另外一个也换掉)。
客户自己维修更换四只C5706和两个高压线圈。

请客户或维修人员修板后用专业洗板水将板清洗干净。

网友:
他不是浪费钱,是好收钱啊!

网友:
高压线圈你买得到时吗?..............

网友:
买得到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故障还是挺多的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可以,只不过要考虑成本和维修耗时。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要考虑成本。

网友:
有图片吗. 发来看看啊. 我是新手. 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

网友(2009-07-24):
问下,上面的高压线圈是指253-139-Y.这个东西吗,有点像电感一样的

网友:
这有时也会虚焊的,电容要加焊一下,免得你拆了又装。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台同样的机器,已经确认屏灯管正常了。开机一会几就暗了,。高压板也看不出哪坏。它电源是用外接的。

网友:
改装高压板

网友:
改装的好像很乱的样了,如果能换件维修,最好了.不知有没有人修过

网友:
呵呵,换下来的升压变压器又换给下一位客户吧?这个显示器的升压变压器不爱坏,就爱虚焊,C5706也就烧一个或一对

网友:
直接换高压不就OK了

网友:
这个办法也可,省的老出现不平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