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小白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高压板供电中有12V、接地、控制信号和亮度调节4线,请问控制信号和亮度调节电压怎么测,非常白的问题,请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
按开关机键,有高低电平变化的是控制键

网友:
一般情况下开关控制信号会接到高压板的一个小三极管上,且电压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