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正常开机

楼主(2008-03-31):
我这一块GA-8PE667主板,有时能正常开机,一般时诊断卡跑C1-BO或c1-a4等,但是如果点击几次RESET开关,有时还能走到26,我内存,电源换了,还是那样,我用的是赛扬2.0CPU.不知到这是怎么回事,恳请各位给以指导!

网友:
看CPU座是否虚焊,内存插槽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CPU座没问题啊,用灯看了,别的好能有问题吗

网友:
显卡和内存接触有问题,清洁了再插上去试。。。

网友:
把所有的接插件都重新插一次,再清洁一下!

网友:
就是内存有问题,把你内存槽清洗下。还有就是内存槽旁边的那些排阻,通通测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根内存试试,也有可能内存的兼容性太差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和内存的问题...
把AGP 和DDR插槽都清理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主的看法,还是看看插卡地方吧,然后再把相关电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