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黑屏

楼主(2008-03-31):
HPC显示器在正常使用时,黑1秒后又亮,反复这样 . 请问各位师傅指点 小的在这里谢谢了、
黑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保护了 1是电源带载能力差 2是高压板有短路或异常的情况

网友:
是CRT显示器啊 不好意思 没注意看

网友:
要是CRT的显示器呢 要是开机一段时间才出现的问题就首先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情况了 这个可能行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对就是要是开机一段时间才出现的问题 可我焊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正常,我的出现过嘿嘿不要担心

网友:
对楼主警告一次.下次发贴请看一下本版的版规.如果你不懂显示器维修的话,建议还是送专业维修点去维修.这里是专业维修论坛.你在寻求帮助时最好用专业语言描述故障现象.并给出相关测量参数和检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