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R5C 笔记本键盘问题

楼主(2008-03-31):
这个问题刚有人发过,可是回答我没看懂,我再提一下,希望有人给我详细的解答。

            这个本原来不小心进水了,开始的故障现象是开机报警,经检查发现是“H”键是一直处于按下去的状态。但不影响进入系统。

      进入系统后,发现键盘除了“H”键外,其他各个键都好用。于是换了键盘。可是故障没有解决。

            于是送修,后来被告知需要更换主板。于是花了大价钱换了主板。故障解决了。

            几个月后,又出现了故障。跟以前一样的故障,可是这次坏的键是“T”键。于是我就很郁闷。。。。

            想知道可能最终的故障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判断。

            先谢谢各位。

网友:
先把键盘取下来开机,若不报警,插个外置USB键盘试下,一切正常的话,故障应该还是在笔记本键盘或键盘接口上。
进水那个键盘没换吗?有可能是T键内部粘连了。

网友:
先把键盘取下来开机,若不报警,插个外置USB键盘试下,一切正常的话,故障应该还是在笔记本键盘或键盘接口上。
进水那个键盘没换吗?有可能是T键内部粘连了。

方维 -10 重复发帖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我测试的时候把键盘排线拔下开机,还是报警。

把光驱拔下,网卡拔下。都报警。

  把显示屏排线拔下不报警。。拔硬盘也不报警。。。

  各位帮忙分析下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我现在怀疑显卡部分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部分 保护了??  或者屏线插槽那短路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需要专业认识维修  讲不明白的  最好不要乱猜测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可是送到专业人士那里又得给我换主板。。。。愁人不。呵呵。

网友:
这么块就沉了。。。。

看来没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