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专用贴

楼主(2008-03-31):
电源保护  检查

长城电源300伏滤波电容坏,会导致风扇一转即停,还要检查跟电容并联的100K电阻,此电阻经常开路,12V,5V输出滤波电容也检查,

5V 12V 3.3v 整流二极管坏  339坏
如果电源有咝咝声

可能为输出电压过高或者 主开关管驱动不足 查二个开关管电压是否相同
输出滤波电容坏,过流等原因

长城电源带不动负载的检修

长城的电源容易出现接P4主板不启动,拆下电源短接PS-ON到地,各个电压用表量是正常的,风扇也转,接到P3的主板电源也可以使用,这个故障比较难搞,首先要检查是输出的电容,还有就是辅助电源输出的那个滤波电容坏,比较常见。特别要注意接主开关管基极小电解电容,外观看很正常,用电容表量容量稍有减少,直接换掉,电源一切正常,我遇到很多这这个小电容坏的例子。希望能给大家检修类似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各种保护电路最终都是通过控制339的{5}脚电平来控制494的{4}脚电平实现的。正常工作时,339的{5}脚电平低于339的{4}脚电平,339的{2}脚输出低电平,使494的{4}脚呈低电平状态(约为0.25V)。若339的{5}脚电平高于339的{4}脚电平,339的{2}脚输出高电平,于是494的{4}脚变为高电平,电源就进入了保护状态,终止各路电源的输出。因此ATX电源出了故障,若电源的整流、滤波、逆变以及辅助电源均完好,则要检查339的{4}、{5}脚的电平。若是{5}脚电平高于{4}脚的电平,表示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下一步则找出是什么原因使电源进入了保护状态。可检查与339的{5}脚相连各支路另一端的电压是不是比{5}脚电压高,高出{5}脚电压的支路就是故障所在的支路。另外,也可以用断开与{5}脚相连的一个个支路,若是断开某一条支路后{5}脚的电平正常了,那么故障就出在这一条支路上。再沿着这条支路往下查,很快就可以把故障排除。

长城电源维修关键测试点:
1、KA7500B第12脚(供电脚):正常数据: +12V-+20V左右,少数机器26V也属正常.
2、LM339N第3脚(PG输出脚):  正常数据:5V
3、KA7500B第8、11脚(半桥驱动输出):正常数据:+2V左右
4、KA7500B第4脚(保护脚):正常数据:0V,如为3V,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
5、KA7500B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内部输出5V.

今天修一主板断电后不能重新开机无复位不走字 最后查是南桥虚焊
今天修一主板断电后不能重新开机无复位不走字 查后查为5VSB 给内存供电一个管子击穿,当拨掉电源重新插上后3.3v所以能够正常走字
当重新开机后 由于管子击穿,待机电压不够,且使时钟只能部份输出 ,如果以后碰上此总是,可认为是5VSB或 3。3VSB电压不够局部有短路造成启动电压不够

金河田劲霸S500的奇怪故障 ,高手来看看啊!!!(已解决)

我手里的一个金河田S500  绿线 紫线 都有5伏电压 短接绿线 494的4脚电压变化正常 8和11脚 电压有变化 但是就是没有主电压输出 主电压输出回路已经检测,没有短路现象。肖特基二极管也正常。大家给看看是什么毛病? 顺便谁有金河田劲霸S500的图纸先给个先 谢谢了 还有494的供电电压是8伏多 这个电压正常么? 主开关管是好的,为什么我的494的12脚供电电压是8.9伏,不是都是12伏么? 短封绿线到地 494的4脚电压接近0伏 8脚 11脚 电压随着短接有变化 还有3.3V的输出阻值是20多欧姆 这个正常么? 高手说说是那里的问题啊??????
听了4楼的意见,查了494的供电线路,换了滤波电容,电压还是不到9伏。索性换了一个EEL-19C变压器 结果电压到了12.8伏,可是故障依旧。 量了现494的8和11脚供电电压都是5伏多,正常不是2伏多么?  4脚电压接近0伏。13,14,15 电压5伏 16脚是1点多伏.已经更换了494和 339 还是没有进展。
问题找到了,是主开关其中的一个的b-e极软击穿,还有就是494的8和11脚的共射极接地的2个开关二极管的一个开路。换了一对主开关管和一个IN4148后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是因为二极管的原因烧的开关管,还是因为开关管烧的二极管。修这个开关电源我犯了一个主管经验主义的错误,认为保险管没烧,基本上开关管就是好的。没有认真检查主开关管,但是推挽式的开关电路其中一个开关管故障后,不会电流变大尔烧保险,和单管的开关电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题找到了,是主开关其中的一个的b-e极软击穿,还有就是494的8和11脚的共射极接地的2个开关二极管的一个开路。换了一对主开关管和一个IN4148后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是因为二极管的原因烧的开关管,还是因为开关管烧的二极管。修这个开关电源我犯了一个主管经验主义的错误,认为保险管没烧,基本上开关管就是好的。没有认真检查主开关管,但是推挽式的开关电路其中一个开关管故障后,不会电流变大尔烧保险,和单管的开关电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收藏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4755-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9243-1-1.html
  MCU空片备了:NT68F63L,M6759,W78E65,SM89516,MTV312,NT68F63U-SDIP42,S3P86A-SDIP42。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8921-1-2.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7770-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2684-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9157-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3973-1-2.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4317-1-1.html

网友:
现在修个电源也就5-10块钱,买个完好的电源也就20块。现在不是服务器电源我都没兴趣修,生存难啊。

网友:
不,我认为挺好的!以后都是大功率的电源,价格都快赶上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