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bios动作缓慢经验谈

楼主(2008-03-31):
一款盈通y845e pro主板,进bios后显示刷新很慢,设定后不能重启,重启就关机,后经仔细检查发现风扇没有安装到位,故障现象消失。

网友:
CPU有故障也会出现这种故障,反正没法解释!

网友:
还有这个说法阿~~~

一般风扇没装好,都是死机阿!!

温度抬高了,根本不能开机!

网友:
478针脚的赛扬可以正常开机进入BIOS,我用的就是赛扬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