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15PL开机CPU温度就55度以上!

楼主(2008-03-31):
cpu测试过没有问题,把该板上的CPU方到别的主板上测试,温度正常,才40度左右,确定CPU没有问题,把好的CPU方到这个板子上温度仍然是高啊!

看来不是CPU的问题了,问题应该处在板子上了,但是板子各个地方没有发现问题,电压什么的都正常。

开始刷了bios,故障没有解决,又换了个I/O(83627THF) 也没有解决,我现在该怎么办哪?

从哪里入手呢?

请大家帮忙

网友:
不用维修,把原装风扇换掉,可降到40左右,因为精英全系列主板的cpu温度检测都比别的主板高,请放心使用,不会死机。

网友:
55°的温度不代表就是有问题呀,只要不死机不重启就可以,你的现象可能是cpu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温度高了,能正常使用也不是问题。

网友:
有点BIOS温度计量单位用的不是摄氏度,看清楚了,

网友:
看你的主板是什么CPU,有些CPU的功耗就是大的.温度高属于正常.

网友:
总算可以发帖子了!!!

风扇换过,温度还是高!!
CPU方到别的板子上,温度就下来了!!

他是网吧的客户、,用的都是一批的机器,别的机器就没有问题,单独就这台机器温度高,进入系统运行速度缓慢

网友:
我觉得温度高十几度应该问题不大

以前修过一张七彩虹的板,也是上电一两秒钟U温度极高!(不是通过BIOS里显示,而是手去摸)
电压都正常,结果加焊U座就好了

网友A:
晕啊     915的就是775针脚的CPU了   这种问题很简单啊    你排除了IO   还有个热敏电阻啊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  那你查下IO(不知道你是什么IO)  915的一般是8712   你查IO的第90PIN到CPU座的   看有没有空焊     按这样的去查肯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啊     915的就是775针脚的CPU了   这种问题很简单啊    你排除了IO   还有个热敏电阻啊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  那你查下IO(不知道你是什么IO)  915的一般是8712   你查IO的第90PIN到CPU座的   看有没有空焊 ...

热敏电阻怎么更换阿???

网友:
检测的有问题吧,我还见过冠盟945cg 外频卡在222上,跳不回200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