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怎么把我的贴子扔到回收站去了?

楼主(2008-03-31):
晕!怎么把我的贴子扔到回收站去了?

网友:
我们都有编程器
软件去主板的网站上找!

网友:
:@ :@ :@ :@ :@

夜雨十三天 -20 骗分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 我的帖子也被回收或关闭  这是维修使者版主管理有方认真 ~~·

不过 版主在回收和关闭的时候说明原因 这点我也不解~~~~

网友:
就因为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才会找这方面的,主板对应的官方网不是没找过,我的问题中心不是什么牌子的板就需要对应什么牌子的BIOS刷写程序,而是我所知道的刷写程序检测不出或写不进CMOS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