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迪845GLM主板问题1

楼主(2008-03-31):
昂迪845GLM上CPU第一个代码C1然后自动复位下显示FF```再上内存跑C1,C0一直循环```哪个高手见、过这问题吗``知道的说下``谢谢 ``

补充:内存供电`6个时钟``等工作条件都正常``刷过BIOS``更换过IO````还是老毛病`

网友:
【常规故障专题】档内存故障维修全解

认不到内存:数码卡C1,D3.....过了CPU后第一个代码就停住了的!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详见:【常规故障专题】正确的DDR内存工作条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39&extra=page%3D1)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4.测量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5.打CPU座的AD线
6.注意频率跳线

内存跑一半的故障维修: (已经检测到内存,但是还没有跑到显卡~也就是内存没完全过的!)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4.测量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5.注意频率跳线! 频率不对会造成不过内存~
6.查看北桥附近成对出现的精密电阻,因为这些成对的精密电阻,是以电阻分压的方式为北桥提供参考电压的.
如果参考电压不对,也会导致内存不过.
未经允许转我贴者死全家!
档内存自动重启的维修:(数码卡在内存代码的位置自动复位或掉电!)
1)测量内存VDD,VDDSPD,VTT是否正常
2)测量内存时钟是否正常
3)打内存AD线的对地阻值,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4)I/O不良或南桥击穿
5)BIOS资料错误
未经允许转我贴者死全家!
循环跑内存不过!C1-C7,C1-C7循环(C1和C7中间可能会有其他的代码!)!
论坛里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处理方法无外乎下面的方法:
1.刷BIOS资料
2.更换BIOS块再刷BIOS资料
3.测量到I/O的时钟是否正常,一般是经过小三极管到I/O
4.I/O损坏(80%的可能,一般会发烫!)
5.COM口芯片损坏(一般如果COM坏了影响IO,COM会直接发热的)
6.32.768频率不够也可能引起死循环

  PS:如果BIOS13.14.15.17无3.3V电压,如果上拉正常则为I/O损坏拉低了电压~
  PSMA(Direct Memory Access),即直接存储器存取,是一种快速传送数据的机制。数据传递可以从适配卡到内存,从内存到适配卡或从一段内存到另一段内存。
也就是说CPU直接读取内存 而不需要经过北桥~
后期的AMD架构主板你会发现内存的AD线直接到了CPU座,而不是北桥~
所以遇到内存不过就要考虑CPU和CPU座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补充一点:建议楼主将主板外置测试一下````

网友:
最后更换了北桥寿险排除``谢谢大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