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90主板鼠标键盘和USB口都不能用

楼主(2008-03-31):
精英690M-M2板子
使用正常中的板子,
先开主机后开显屏````
接着,鼠标和键盘的灯都不亮了,入系统正常,关机就按电源键才能关机。
先是坏了两块,接着就坏了四块``
故障都是一样,都是先开主机后开显屏电源就击坏主板,
还好在包换期内。
显屏是17’CRT纯屏,测试市电稳定在230V,地线是打了2.5米的地牛。

我想问下论坛里的达人:是不是显屏窜出高压击坏主板呢?应该怎么防范呢?

网友:
“是不是显屏窜出高压击坏主板呢?”
应该不会

“应该怎么防范呢?”
正常开机、正常关机……………………

东西坏有必然性因素、也有偶然性因素。

还有就是本斑块是讨论主板芯片级问题
LZ的问题不在讨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