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烧下管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31):
GA-81E533主板,所有供电正常,能点亮...该板子有两组供电..其中一组完全正常,另一组的上管也正常,就是下管非常烫,导致储能电感发烫,上一好的烧一个,把附近的,精确电阻和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是如何...请解决方法?谢谢...
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也是GA的板子,没有修好,也是总烧管子,我就差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换了,此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四方的那种,特别小属于BGA的那种吧!!!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应该是PWM输出不平衡导致的,将PWM芯片更换一下
此类故障建议将所有的场管都换掉,保险一点!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源管理芯片更换呢??????????????????????

网友:
"我就差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换",为什么不换呢,本来就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孤帆远影
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我是因为GA的PWM很特殊,手头没有,没得换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源管理芯片更换呢?本来就是它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