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全部主板都可以刷BIOS?

楼主(2008-03-31):
如题?谢谢,因为我玩得不多。
刷BIOS

网友:
我不知道也许是啊

网友:
应该是吧,至少到现在还没碰到不能刷的BIOS

网友:
是的,所有的都可以

网友:
都可以刷的~~~~~~~~~~~~~~~~~~~~~~~

网友:
真的吗?那我的主版是不是能能刷一下呢!!!!!!

网友:
除非BIOS芯片坏了, 否则主板上的BIOS都可以刷新.

网友:
还没碰到不能刷的BIOS!!!!!!!!!!!!!!!!!

网友:
当然可以啦,,呵呵.....................

网友:
刷完bios后不能开机,能否就说明刷BIOS失败?
如何查BIOS的好坏,查供电脚和片选脚的电压可以吗?
望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的都可以吧。有些老板子刷不了的。

网友:
如果不能把BIOS拔下来放到编程器里直接烧录的话,理论上主板一般是可以设计为不允许刷新BIOS的。但实际做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厂商去这么做,除非是特殊目的,如双BIOS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