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帮助啊,爱国者998FD

楼主(2008-03-31):
修修板子还凑合,遇到显示器就完全茫然老,朋友升级了液晶,丢了一个爱国者998FD给我,当然是坏的,故障现象:去年开始使用出现噼啪的声音,屏幕会闪,然后黑屏,反复开关显示器可以重新点亮,但是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怎么也点不亮了。现在的我拿来开机的情况就是接通显示器电源,有轻微的噼啪一身,伴随屏幕闪一片轻微雪花,电源指示灯亮一下绿色然后马上熄灭,显示器自动关机。问问坛子里面修纯平的高手们,这个19寸的显示器可能是哪里坏了?(最坏情况会不会是高压包?换个要好多米?)
麻烦各位帮忙了,谢过先

网友:
高手们可否麻烦就故障现象分析一下?另外问问这个19寸的钻石珑管子用的高压包好买不?大概好多一个?

网友:
可能是高压打火引起的.如果楼主不是专业人员的话.建议还是送专业维修点进行维修.

网友:
唉,本来还想自己动手学修一下...隔行如隔山,修显示器看来跟修板子也是2码事,修板子至少没有生命危险...我还是只能丢给显示器维修铺去修了...
最后麻烦大家说下我这个显示器维修费最贵会花好多..?(对这方面配件等情况不了解,怕挨刀..)

网友:
高压包 一般新的在  30-45  之间    你把壳子开开 看是不是 FBT 引脚虚焊了
  还有看是不是高压帽 答火  如果是  高压猫 大火的话 那就在高压猫上弄一层牙膏 就可以咯  !@!

网友:
下午把显示器先丢爱国者服务中心了,维修员让我填了单子,说慢慢仔细检查了再打电话跟我报价...并跟我说如果小问题100包干,换FBT另外加150....厂家的售后真的够黑...修个显示器顶我修几大块板子....唉,一时间改行学修显示器的心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