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1):
是个叫(饭山)MF-8617E 很老的17普屏显示器 现在连机屏中间就显示没数据传过来 用的是两头插的那种线 换了线还是那样 请高手分析下 还有两台是连机中间就一条竖线 机器太老没搞过 拜托大家帮帮忙啊 急等~~!!!!
显示器

网友:
检查数据线到CPU的H、V这一段电路。 ..

网友:
这个我修到过,是后面的一块转换板坏了.要更换一个IC,如果没有也可以直接将信号直接用线接通就好了

网友:
检查信号线中是否有断线的,打开显示器,检查同步检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先谢谢了 我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