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

楼主(2008-03-31):
今天拿到一台15寸的联想液晶,,开机指示灯闪...我还以为是又是那里短路了.可是拆一看,电源部分没有问题...一时没办法.经过观察一看在驱动板上有一个3.3的稳压块发黄.一测正常....也有3.3输出..后来又测了1084都不有问题,不会修了..后来想发黄了.就换了吧....从主板上拆下一个拿下一个.装上一看,一切OK....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联想15寸液晶???
?
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你修完后,摸了这个东东发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点.不过我看其它的都是一样的...用到现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正常应该.

网友:
在维修里
是不是有个现象?
就是你测试是正常的,未必不是应为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