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进入第一个画面后就黑屏

楼主(2008-03-31):
我刚接触维修显卡,我这里有一块不知是什么牌子的64M显卡,开始点不亮,换场管后可以点亮,但显示了显卡的基本资料后,第二屏就黑了,有同步信号,请各位师傅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手上有几块卡一样的问题
初步认为是GPU虚焊,
你可以拆下任意一显存再点看看。应该可以点亮花屏,再测试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就说  不会 用 测 试软 件

网友:
有显存坏了 短接数据线 试试。。。。。。。。。

网友:
不是不会用测试软件
是你根本用不了!因为过了显卡信息以后就当机了。!
只有拆掉一片显存才可以过,最起码我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