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菜单键不好用

楼主(2008-03-31):
我见过两台这样的显示器了.毛病也不大,就是枕形失真,或者基它失真之类的.但是用菜单调节的话.非常不好用.菜单出来还没有选择就消失了.真上火.
还有一台是菜单出来后,选中选项老是跑项,本来是按枕形失真,但是不能加减,一按就变成基它的选项了!真令人头痛.各位高手有谁知道这样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修理才好呢>?

网友:
这咱故障是白给钱啊,拆开显示器,把显示器按键换了一般就OK

网友:
第一台,可能是菜单显示的时间设得太短了。第二台,如楼上的朋友所说换掉所有的按键再调。

网友:
都应该是按键漏电造成的。

网友:
送给你的 钱你都不要?????? 换按键嚒    !!!

网友:
我也捡到两次这样的便宜,只不过我那个是开关键,

网友:
都应该是按键漏电造成的,清洗一下一般都可以用一阵了!

网友:
我遇到很多这种现像是AOC的基本都是把按键全换了也不就几角钱成本.换了就好了清洗还不如全换了

网友:
哈哈,恭喜楼主捡到便宜
我手上的美格曾经有这个问题,是键位虚焊,2分钟就修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好像是枕形校正电路出问题了哦

网友:
你可以用酒精棉球擦洗一下,有可能是脏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小弟又长见识了!!!这两台显示器还都是熟人的。收不了钱。另外如果显示时间过短,像楼上说的是设置的问题的话,该怎么调回来呢?

网友:
换换换按键,我换的的按键一大篮,按键无论何种机型用3-5年后都会出现按键漏电,或者阻值变大,对于多线的还容易判断,但是两根线的就容易误判断,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与osd菜单有关故障,先换按键为上。

网友:
换掉那几个按键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问题,一般都 是按键受潮所致,把按键全部换了,绝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