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疑难问题

楼主(2008-03-31):
一块2.4G的CPU,插到845D的板子上,开机报CF,换到VIA的板子上可以开机,原为这块CPU在845上面原着常死机,现在在845的板子上干脆点不亮了,用什么方法能把CPU的针角清洗干净,我想可能是CPU针脚氧化了吧

网友:
是CD的吧??
我遇到过很多2.4和845和SP2不兼容的 。XP启动滚动一半就卡死

网友:
我也有一个p4 1.8,这个CPU可怪呢,放它几天,装到主板上第一次开机肯定没问题,但重启就不行,或者第二天也可能开了能亮也是会有很多问题,多放几天就完全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吖!

网友:
这个U不是D的,是2.4G
CPU上的那几个排容会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