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屏通电正常不显示

楼主(2008-03-31):
一台使用正常的17液晶屏,插在了一台19宽屏的主机上,亮了一下,再也不亮了,重启还是黑屏,换台主机也一样,通电不显示,会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是带电插拔给你带来的损坏,可能烧了数据板了。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故障是由于刷新频率太高引起的,检查一下驱动板

网友:
可能是屏的接口电压不一样,把屏内部的驱动给烧掉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带电插拔的?在换回原来的那个19寸的主机上,把分辨率频率都调低看看

网友:
是刷新率的 问题   你把刷新率降下来看看    要不行 那就是 驱动板有问题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使用正常的17液晶屏,插在了一台19宽屏的主机上,亮了一下,再也不亮了,重启还是黑屏,换台主机也一样,通电不显示,会是哪儿的问题

其实显示器所支持的最高分辨率跟物理尺寸并没有绝对性的直接关系,所以,你现时的问题我想主要还是由于热拨插时静电所损的,当然,你要先依楼上各位的意见,把分辨率和刷新率调低,如果是由于分辨率或刷新率超频的话,正常来说,当主机电源启动后,POST界面应该能正常显示的,只到进入系统时才黑屏~~~~~~~~~

网友:
试过了,我把其它的机子分辨率调成800*600,刷新率60也是通电不亮,可能是驱动板真的有问题了,在保返厂了,

网友:
学习中!!!!!!!!!!!!!!!!!!!!!!!!!!!!!!!!!!11

异眼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电源灯能亮,说明电源部分是好的!

          查驱动版,背光板,灯管,................极可能是这三个其中一个坏了!
弄好了,就说明呀!

       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