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p0902n硬盘只读不能写的故障

楼主(2008-03-31):
手头一块三星2004.6的SP0802N,扫描正常,无红绿块,速度极快。开始认为不能做系统,后来发现,在DOS下根本不能格式化,或写入东西,就是以前的数据删除不掉 ,新的数据也不能拷贝进去,分区也不能分。用MHDD的ERASE擦除无效,里边数据依然存在。

上PCIPC3000检查,模块无错。请高手指教。。。着急中。。

网友:
可能是电路板的问题,请检查接口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之中情况。只有做SF才能解决了.其他的没办法了。..>!!!

网友:
路过 三* 有SF技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