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TX电源维修疑难,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31):
现修理一DELL老机子上的ATX电源,拆开检查没有烧焦\短路\电容爆浆现象,通电后测大变压器输出交流265V,桥后输出直流300V.测ATX大插头灰色8.91V,蓝色0.684V,黄色0.367V,紫色8.8V.短接灰色风扇点动后停止,此电源插头和普通电源线序不同(附图),电源型号:NPS-200PB-123A REV:02.没有-5V输出.在通电后无杂音,但在断电后有逐渐上升的高频声,突然消失.请高人指点.请教斑竹,图片我有权限发吗?试过,发不上去 ,由于图片传不上去,将ATX插头线序用语言描述:都是面向,自左向右排列,带防呆的一面颜色:灰\黑\黑\黑\空\红\红\红\空\红.另一面颜色:黑\黑\蓝\黄\紫\橙\黑\红\黑\红.描述完毕,在维修过程中一更换480,220V电容两只,抛掉115V开关线测试

网友:
晕了,是师傅们不明白,还是不值得一阅?

网友:
天哪.总算有位老者回复了,我只是描述一下现象,至于电压应该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本想这坛子里的高人见多识广,看来只有等待了,希望有学之士不要吝啬啊.

网友A:
DELL的电源和普通电源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的辅助电源是3.3伏。还有就是电源开的绿线的位置和普通电源是不一样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短封PS-ON绿线到地 就是正常的DELL的电源也不会开机的,有的会表现为风扇转一下就保护的样子,有的虽然转了但是输出电压会比正常低不少。这个电源只有再机器上试验才可以试验出好坏的。还有必须的DELL的机器,有的电源还要和特定的主板配套。因为管脚排列和辅助电压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DELL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
把这一电源的插头与一常见的电源作一比较不就知道它的正常电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电源和普通电源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的辅助电源是3.3伏。还有就是电源开的绿线的位置和普通电源是不一样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短封PS-ON绿线到地 就是正常的DELL的电源也不会开机的,有的会表现为风 ...

它的标贴上可是5vsb呀,如按你说的话应是3vsb哟.这个也能乱标吗?不懂,给讲解一下.

网友:
SB为3.3V的再DELL 的服务器电源上比较常见,但是并不表示所有的DELL电源是 SB电源是3.3V 要看具体情况

楼上看看 一样的DELL的型号的电源

网友:
已经维修好了,还有就是必须接上负载才能启动电源,费了半天劲把插头线序调整过来了,一切正常就是没有-3V,谢谢朋友发表建议和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电源和普通电源是不一样的,首先它的辅助电源是3.3伏。还有就是电源开的绿线的位置和普通电源是不一样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短封PS-ON绿线到地 就是正常的DELL的电源也不会开机的,有的会表现为风 ...

这个长见识了, 前段时间别人给个DELL的电源, 强行触发失败, 接PC机无反应...
估计就是DELL的服务器用电源了.

网友:
请问各位:我的5vsb的dell电源(型号和楼主的相同也是NPS-200PB-123A REV:02)短接灰线和地再加负载(和硬盘电源接口一样的12V风扇)开通电源后,怎么量电压没有3.3V的(应该橙色是3.3V,但测量结果却和红线一样成了5V)?
另外怎么才能取出20针插头里被卡住的电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