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换主控用量产工具格式化后数据还能恢复吗?

楼主(2008-03-31):
同题,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行吧,量产格式相当于硬盘的低格.........

网友:
我也在烦这个事呢!

一个清华紫光的U盘。显示RAW格式。我想量产后在恢复数据。

就是不确定。量产后能不能恢复啦!

网友(2008-05-12):
要看量产工具的设置

要看量产工具的设置,如果仅仅扫描坏块,没有低级格式化,数据还在。
如果选了低级格式化,数据100%不能恢复。
因为低级格式化是要写/读/校验数据的,会覆盖写全盘

网友:
产量了应该是无法恢复吧,不过可以使用Winhex等软件来试试

网友:
数据是可以恢复的~
但不是很完整。。

网友:
量产也就是和低级格式化一样的,这样的数据是不可能再找回来了的呀。

网友:
不能恢复吧。我上一次刚遇到一个。,就是扫不出来。。。 :L :L

网友:
量产了,相当于给硬盘做了低格了,恢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而且即便是能恢复出,文件乱码也会比较多!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 。那就是低格呀 。不太好恢复

网友:
量产不低格有的方案可以有的方案不可以。。。。量产低格那个方法也恢复不了了

网友:
应该不能恢复了,没有问题的U盘不会用量化的,有了问题才用了,LFORMAT吗

网友:
如果不是低格 就可以完整恢复!

网友(2008-07-11):
量产是不是就是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