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V-X不能点亮

楼主(2008-03-31):
华硕A8V-X不能上电,开机电路由南桥——AS016——ITM8282M——ATX组成,开机键电压3.3V,触发开机键,AS016开机引脚电压都有跳变,IT8282M的第5引脚SB_PSON#也变为低电平,但第9引脚ATX_PSON#一直为高电电平,换过几个IT8282M,故障依旧……

注:换过一个坏的IT8282M,居然可以上电,但是时而无复位,而且点开机键不松开,不能关机………………

搞了很久了,不知道怎么办,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第六脚的ACPI_S3#信号为什么状态?

网友:
第六脚的ACPI_S3#一直为低电平,但AS016的SLP_S3就有跳变……我一直也有疑虑,ACPI_S3#与SLP_S3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
8282上的这个S3如果为低,那么就是不正常的,跑一下线路,看看通向何处。

网友:
跑了电路,更加糊涂了

跑了电路,更加糊涂了,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重新跑了电路

重新跑了电路,通向AS018的第5引脚,是不是AS018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没有看AS018的5脚电压在开机的时候发生变化了没有,如果用示波器测试他应该有变化,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看看电压变化,如果没有把Q1去掉看看有变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