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不接VGA正常/接上无显示/

楼主(2008-03-31):
明基 Q7T3     不接VGA有显示正常.接上VGA无显示/大家有修到过吗?我查电压是对的/谁有UMC和24数据请上传一下,谢谢各位。小弟先谢了。

网友:
不是MCU和数据的问题。

网友:
你查过VGA线没有,好多都是线坏掉了哦

网友:
线是好的。你们修到过吗?谢谢。你们修到的是什么问题哇?

网友:
我有MPU 312MV64 AJ 的数据,和24C02,但不知道如何上传

网友:
这个就得先刷EPROM看看行不行    插上VGA线指示灯有什么变化吗   是绿灯亮还是橙灯亮

网友:
插上VGA线指示灯有什么变化吗   是绿灯亮还是橙灯亮

网友:
液晶平到主板数据线的问题 :)

网友:
24C02 ic液晶平到主板数据线跑掉的问题

网友:
哎, 刷数据吧。应该是mcu的数据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认真检查一下VGA线,特别是H/V同步信号,除了这个,一下步就试试刷那个24C的数据,至于MCU,明基的MTV312基本上没坏过,故障比例极低的了~~~~~~~~~~~~~~~

网友:
突然想到一点,会不会是亮度调太低和对比度调到0,才显示不正常,不接VGA信号线的话就会显示无信号输入,修到过一台,

网友:
查下
信号板上的行长
今天我9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长对你短路了

网友:
VGA线是否被别人换过了,主要应该检查行、场这两根信号线接的是否正确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