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上的八脚芯片

楼主(2008-03-31):
昨天送修了一块搞不定的板(845板,原来接电就开机,后来换了一个CPU边的电容,就出现了开机CPU风扇会转,DEBUG卡运行灯亮,码区不显示的故障),送修到福州电子城,那边的师傅只是把电容及IO补焊了一下然后换了内存边上的一个八脚芯片就好了,全程神速啊!都没看他对主板进行测量啊!!!我拿回来后看了一下那块换了的八脚是应该是9173吧(5678脚通2接地)但是在9173上面还有一个八脚是1101CB我想请教一下,那块板修好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只换个9173就好了呢,还有那个1101CB是什么东本起什么作用呢

现在又有一块板,也是原来接电就开机,但后来就不开机了,现像也是按开关,CPU风扇转,测试卡灯亮但是码区不亮。用表测主供电有1。7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吧,上管进电压也是5V和另一块一样,现在就是说所有现像都一样除了原来那块的主供电有进5V没出为0V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的

网友:
可是这块板我之前都测过各个关健点电压都OK的呀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要查。

网友:
时钟这块我没有示波器只能看看各点的电压,还有晶振的压差来估计了。。。

网友:
还有就是第一块板的修理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换到那个八脚芯片,那个好像应该是内存电压调制芯片吧,可我之前测过内存的电压关键点都正常呀。。。还有那个1101CB是干什么用的呀?我都找不到PDF来看

网友:
9173 应该是内存1.25v负载电压输出吧
我是看老孙的书上写的
至于哪个1101cb应该就是2.5主供电产生吧
这个是我推测的。。。

网友:
9173 应该是内存1.25v负载电压输出

网友:
9173是给内存1.25V负载供电的如果他坏了CPU没有复位当然就不跑码了

网友:
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坏了会引起CPU不跑码吗?是不是说只要板上任一关键点没有复位就会造成CPU没有复位然后不跑码?那通常常坏的有哪个部件呢?

网友:
请问楼上
如果没有负载电压就cpu就没有复位了吗
为什么啊

网友:
不是CPU没有复位
有些板子设计理念是这样的:全板供电正常之后,整板才能复位

网友:
我现在是这想的修板的顺序:一先听客诉,裸测主板电源座确定是否短路,然后上假负载测各关键测试点,再上最小系统测关键点,找出故障范围,然后再测相关的元件,(碰到NB,SB就傻眼了,新手换I/O的成功率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