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DH210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8-03-31):
主板芯片组威盛K8N800/VT8235,开机电流只有0.05A左右,光板时按下开机键5V 3.3V可以产生,但无CPU供电,该主板中CPU供电是由一只ISL6559CRA和两只ISL6207CB与四只场管构成的两相供电设计,因为不清楚该板的开机逻辑关系,请教大家应该怎样检修呢,谢谢!

测量ISL6559的25脚无PGOOD,该信号来自一贴有标签的芯片的键盘芯片,下一步怎么办呢?谢谢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
先把那ISL6559重新补焊一下,不好就换块新的试试

网友:
测量ISL6559的25脚无PGOOD,该信号来自一贴有标签的键盘芯片,下一部该怎么办呢?谢谢楼上的回复!
等待中~~~~~~~~~~~~~~~~

网友:
pg信号从电源管理芯片i\o发出的。检一下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