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出过载

楼主(2008-03-31):
P3ATX电源  另加一个P4 12V转接头 开机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换电源一切正常,问题肯定在电源.
    不加负载电源可以工作,拿掉12V转接头,电源也可以正常工作(但CPU不工作,因为没有12V供电),各电压也正常,12V转接头一接上,电源开机固定保护,目测无电容鼓泡。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具体得好好检查下,涉及的元件也比较多.建议还是换个新电源比较妥当

网友:
这种是小电源,小地方没有小电源卖,客户非让修,我觉12V输出电压过载涉及元件少一些,应该好修一些,请支个招

网友:
看是否换1uF 50V的那个电容。

网友:
换过1uF 50V电容和主功率管C4242、输出电容,大滤波电容外观很新,没鼓泡没换,还是不行,但用数字表量黄线电压11V多一点,不知是不是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