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D 主板 显26不显 插pci 显卡能显正常

楼主(2008-03-31):
联想845D 主板 显26不显 插pci 显卡能显正常
排除 AGP插槽  bios ,12V正常  问题。AGP  旁边三极管,保险都正常。。
求助。。如何修??

网友:
查显卡和AGP插槽是否有问题

网友:
AGP插槽有问题!!!

网友:
首要问题就是要刷BIOS再试其它的。

网友(2008-05-17):
怀疑是北桥了。................

网友:
打AGP的AD线对地阻值看是否一样。。。。

网友:
真的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是检测不到吧,查看时钟是否正常,不行的话,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