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7纯平,画面太窄无法调宽!

楼主(2008-03-31):
朋友送我一台神舟17纯平,成色极新,开机工作正常,初试所有基本正常,色彩很艳包满。
但发现一个问题:画面可上下扩但无法左右扩大。。。(调此功能的按钮均可调出菜单,也可做相应的调节,但就是无法把图像扩到满屏!最大图片--------只能是屏幕左右各剩1/5的黑边,再也无法扩大了。)
拆机后也没发现什么太明显的毛病
问题
屏幕

网友:
看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调副行幅,不行拆开看看有没有调行幅的电位器

网友:
是上下不满幅吧,你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场幅,如果进不了,你可以改一下场电路的负反馈电阻(增大一点)就可以正常了.如过你不太懂的话,最还去维修店去修,不要把小毛病搞成了大毛病

网友:
行幅 可调 但是调不大 是二次电源有问题 最多的是630 有软击穿
行幅 不可调 调节没有反应 是 行富调节电路有问题 最多的是TIP122 和阻尼管损坏!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有没有问题,二次电源的电容坏了没有,大多数都没有容量了,你查查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维修的~~~~说了也白说!

网友:
看行幅调整管是否损坏 不过我想你进工厂模式应该能够调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