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好系统后,声音的音调变高了。

楼主(2008-03-31):
为什么?装好系统后,声音的音调变高了,开关机、听歌都变得怪怪的,进入音量设置里边去进行设置,也没有音调这一项,不知怎么搞了,请师父们看看,该怎么弄呀?
设置

网友:
还是先从软件入手。把声卡驱动卸载,重装合适的驱动。不行的话,换个版本的XP。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份是因为驱动没有安装正确造成的

网友:
小弟在这里谢谢你们啊,我式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