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1):
我有台HPC的机,开机有显示 但是画面很暗,调亮度画面变得白蒙蒙,调对比度可以从1~100间调动,但没有反应。查G1 -36V、G2 200多V。都正常。不知是那里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帮我。谢谢~~
调亮度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检查一下视频芯片
:L

网友:
HPC小板通病,进工厂模式调整就可以了,进工厂模式的方法.一直选中菜单中的放大键就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进工厂 刷ROM 应该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