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找不到硬盘拉

楼主(2008-03-31):
主板找不到硬盘呀。数据线我也换过呀。硬盘放到别的主板上可以找到的。
这是那里的问题呀  谢谢!!!

网友:
IDE口出来那些电阻查查有没有变值。如果没有就查查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BIOS,问题模糊不清吧。还是多看看那设置。。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如果不认的这块主板上IDE只有一个设备,那就查硬盘有没有加电和主板的IDE线路到南桥吧

网友:
估计八成是你的BIOS设置问题 有些需设置IDE 成自动的。

网友:
查看硬盘是否正常启动,这条数据线上是否可以捡到其他IDE设备,再查看硬盘跳线。

网友:
多谢 。多谢拉。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再看看。

网友:
我也多次遇到过类似问题:
用光盘启动电脑,想用MHDD 或效率源扫描硬盘就是找不到硬盘,BIOS设置没问题,但从硬盘启动电脑却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