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时钟75脚无电压

楼主(2008-03-31):
845的板跑FF。有两个内存插槽,其中有一个插槽的75脚无电压,而这个插槽的其余5个时钟点都是2。45V,另一个插槽的6个时钟也都是2。45V,无电压的75脚我看是直接来自北桥,这个板子是不是不用修了。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跑FF。好象就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多数伴随CPU不加电,无复位,你的是吗?

网友:
在NB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多为NB问题~~~~~~~~~~~~

网友:
板子的复位正常,CPU的供电也正常。,我就纳闷了,怎么单单就一条时钟不正常,其他的时钟也不应该是2。45V吧

网友:
时钟的电压好象不太正常,你确定北桥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那请问时钟电压
多少才算是正常的呢?

网友(2009-02-26):
电压1.1V-1.6V,一般在1.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