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NF单桥系列,供电正常,FF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8-03-31):
NF单桥系列(754,939)的主板网吧普遍用得挺多。目前已经开始过保了,修了不少板子了,这类的主板桥坏的很多!
但是,针对供电正常,但是CPU还是不工作的板子,从何入手进行维修呢?
特别是 升技(NF8,AN8,KN8等)的一些NF系列的主板!
cpu

网友:
的确是桥故障几率很高,
我遇到很多KN8的板,都是内存故障,系统管理总线阻值不良,
因为此类板没有单独的时钟IC,所以更换I/O后基本就剩下桥了~
另外就是因为很多NF的桥发热量比较大,很多后期会空焊,所以很多不过内存或不过显卡一般都回尝试按压桥看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有很多754的板子采用MBGA封装,其座子极易虚焊,维修时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