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主板 声音不受控制 有声音不能控制大小

楼主(2008-03-31):
我已经排除软件故障,求助各位老师 815E主板 声音不受控制 有声音不能控制大小 是什么原因?能否修复?怎么修呐? 学生我是新手 请老师指点 谢谢!

网友:
是硬件问题,要换声卡芯片

网友:
要换哪个呀? 我是新手 请指教 焊接我会操做 问题我现在不懂哪个是? 哈哈谢谢回帖

网友:
在声音插孔附近有个小小的...四方型的.周围有很多贴片电容电阻包围着的那块基本就是了!常见的就是ALC.AD.为首!比如ALC101 ...AD1885等!

网友:
连声卡芯片都不知道,估计你自己修复的可能性太小了,还是找老师傅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功放芯片的问题呢?
请问高手

网友:
是IT8702F-A? 我在电路板上看到的四方行的贴片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 我以修好
:) :)

网友:
我想问问你是怎么修好的啊!
你都没有芯片可换,你不会就加了哈锡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很支持你的搞法... 坚持! 声卡,功放芯片.... 就当练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