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31):
联想19寸宽屏一闪就灭换高压板后好,后过一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郁闷!
联想

网友:
是不是环境有问题
要不机器的其他故障还有问题?
还是要查清楚故障原因
这样就避免了多次维修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 高压班 的 功率不够 这样有可能是老烧高压板!!!!!

网友:
会下会是灯管的问题,还要检查是不是接触的问题或者驱动的板与高压板的连接!

网友:
开机的时候看一下屏背面是否发粉红色,要是那样的话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确定的是高压板是不是比较优质的那种.代换灯管试一下.注意灯管和高压板接口的针孔是否变大.

网友:
灯管换掉吧,我已经碰到几例
,原因就是灯管漏电,在下边点几天都不坏高压板,装到屏上用不多久就坏高压板,而且坏的是包,不信你测测包的阻值不一样,小的就是被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