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花屏

楼主(2008-03-31):
杂牌845GL主板花屏本人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教大家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如何检修 谢谢 !!!!!

网友:
内存和内存供电有问题都有可能花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多半都是北桥出问题北桥虚焊 ,,你也可以试试下开机的时候按住北桥试试有什么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说的也对 ,  但是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再试试量下接口的阻值 电压正不 正常 要是正常的话就桥的问题了!!!!!!!!!!!!!!个人看法!!!!!!!!!!

网友:
先换内存 然后考虑供电和北桥!

网友:
试试量下接口的阻值 电压正不 正常 要是正常的话就桥的问题了

网友:
大部分是北桥有问题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夜雨十三天  你所指的供电是指 给显卡的供电 还是内存的供电?

网友:
当然是内存勒  北桥很少 一般是内存  本人有遇过内存问题

网友:
学习中

你的显卡,可是好的。如没问题,我也同意是内存的问题,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90%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大些  楼主不妨加固一下北桥 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诊断卡跑到7F应该是可以亮啦  在17寸显示器上可以看到自检但花屏
可我在15寸显示器上什么都看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谁可以给我解释解释谢谢 !!!! 内存供电2.61V 感觉应该正常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怎么没人自己顶下 ~~~~~~~ 求助中~~~~~~~~~

网友:
先内存后NB呗,           大多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 :P :P :P

瑶山红叶 -10

网友:
谢谢指点,支持一下!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