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8-03-31):
麻烦大家,给我解决一下,我的硬盘装不进系统去,盘换了两次,光驱换了两 次,每次都换的是新的。数据线也换了一次。
硬盘

网友:
测试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考虑一下你的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COMS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呀?怎样条件下装不进系统最好讲明白些.

网友:
硬盘固件有没问题,或者硬盘有没坏道,硬盘的MBR信息有没有问题,系统盘有没有设成活动分区标记!都可以查查看。

网友:
换内存或者CPU试试,如果不可以大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装不进系统的硬盘这个问题很复杂的,我遇到过一个硬盘在特定的主板上怎么都装不进系统,但是2样东西都是好的(那个主板用其他硬盘装也行,硬盘换主板也能行)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难道硬盘也存在兼容性问题???